大家都是怎么给那种像IO的128脚的IC焊盘上锡的?

楼主(2009-11-06):
我加焊还好,但是换的话清理焊盘就会一直感觉焊盘上的锡少,用烙铁往上堆锡就发现好像它只能粘上一点点锡,一直没有办法像没有修的过的时候有那样多锡在上面,焊盘上锡少了吹上去还容易虚焊,每次还要用尖头的铬铁补一下,很麻烦,所以请教一下各位老手,都是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
没有人来给新手做做指导?

网友:
我一般是用风枪焊好后再加锡焊的,用刀头好用,在IO的脚上上一遍锡,再用烙铁头拖焊,当然过程中的松香是不能少的,慢慢练一段时间就能熟了.

网友:
嗯 慢慢的练习就会好的我也在练习中,多上点松香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