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过孔”不通的

楼主(2009-11-06):
12V对VCORE短了,把MOS管都给换掉了,再一触发又短了。有人说是什么过孔不通了,是否有哪位朋友给我说清楚啊

网友:
怎么没人看一下,发表一下高见呢

网友:
我在线等待朋友们的回复啊

网友:
过孔是这一面到另一面的连接孔. 12V CORE短,查下对地阻值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