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推荐一下

楼主(2009-11-06):
小弟入行不久,想买一编程器。烦请各位大哥大姐推荐一台
注明名称形号和价格。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可以有基地上去买.有两种,好用的580U速度快,支持型号多.如果LZ经济不是很宽裕可以买另一种好像是280元.也可以刷部分8脚的BIOS.只是速度要慢点.支持型号要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