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GX-M2主板跑DE

楼主(2009-11-06):
开机跑D0-D1-D3-DE。不跑C1。IO换了也不行,BIOS刷了也不行,加焊北桥也不行.求解。。。这个CPU座是直插的,下面带针的

网友:
CPU 角座的问题 按做座子看看

网友:
这个CPU座是直插的,下面带针的,不会也有虚焊吧?

网友:
会不会你的内存不行啊?

网友:
有的时候bios一次是不能刷好的,你可以多刷几个试试看

网友:
这个板子的BIOS是用的W39V040APZ。我的编程器没有这个型号。我编程时用的W39V040AP,应该没有问题吧?后来我换了一个W39V040FAP刷上程序,跑00。

网友:
估计是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