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3MB

楼主(2009-11-06):
一台三星763MB行管坏,用5114代换,用了4个小进左右再次坏掉,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5411?行管屡烧的原因有很多种:一般换行管一开机就烧是严重过压;过一段时间烧属过流;开机不定期烧是行电路有开焊 虚焊。所述是过流的话,可在二次电源与高压包供电脚之间断开测电流不大于400mA。根据实践显示器高压包损坏比较高,3 4年的机子十之七八高压包易损坏

网友:
确定没有虚焊,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