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求高手!我是张一次测试内存

楼主(2009-11-06):
我是张一次测试内存,求求高手帮我看看上那颗芯片坏了,金帮256单面的条子
芯片

网友:
第五颗 更换 并检查其排阻

网友:
可能是排阻虚焊

网友:
我有一个条子 每面是8棵芯片 (共16片) 出现红字的位置和他的一样 是哪个、坏了

网友:
如果是楼上的师傅说的排阻问题,就换排阻。如果不是,你看看是不是4位的颗粒,4位的颗粒坏的话,它应该是第5颗的正面的坏了。

网友:
贝贝
贝贝老大,如果是8位的是不是也是第5颗坏了?
这个他是用那一条带的呢,直接用测试一条吗? 没有母条??

网友:
第5颗坏了换了就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