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不能启动

楼主(2009-11-06):
由于开机不加电,于是我从新焊接了里面虚焊一个电容,现在加电了,问题是现在启动的时候光区一直要出来而出不来的情况,驱动显示灯一直闪,有解决的吗

网友:
开机按F12, 直接选择启动设备项. 另一个, 把光驱里面的光盘拿出来.

网友:
把光驱硬盘,外设拆掉,看有无自检信息。一步步确定故障所在点。

网友:
拿掉光驱,开机。

网友:
测一下硬盘是不是好的。有没有坏道。

网友:
不错,说的好,大家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