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用变压器可以吗

楼主(2009-11-06):
有台联想的台式机,K8M800的主板,原电源坏(带负载不行,空载可以),功率250W,换个200W的电源可以用,谁知那液晶显示器电源也是由主机电源供电12V4A,200W估计带不起,所以想问问大家能不能用个12V4A的变压器整流代换,因手上只有几个旧的P3电源,买新的要跑好远,变压器有现成的,所以麻烦大家看看能行不,谢谢

网友:
1、12v的变压器整流之后大概是15v多一点。
2、供电是需要稳压的。

网友:
看版主的意思是不行了,原来可能也是负载太重把电源的搞坏了,就是想看搞两个电源是不是好些

网友:
你原来的电源,换一下二次整流的电容就好了,通病。

网友:
可以的啊,现在好多电源都不带那个液晶接口的,直接用适配器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试下看看,谢谢版主

网友:
最后又加了个旧P3的电源搞定,谢谢各位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