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唯一19宽屏的一点经验

楼主(2009-11-06):
昨天下午,一网吧送来一台唯一显示器
故障现象是:开机一闪灭了
初步怀疑是给高压短路保护,以前修过是BA9741F芯片坏所致:或者12V供电电路除了问题,又电容出了问题。
后来拆开来看,所有的电容都是好的,没鼓包漏液现象,测量BA9741F也没问题,各输入输出都有,两个8脚的MOS也是好的,所有的小芝麻管、二极管都测了,没问题的,这是就郁闷了,是哪里出了问题?
把12V过线断开改上通用高压条,开机屏亮了,开了10多分钟都没问题。
因为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子,是BA9741F坏了,我就试换了手头另一块一体板上的BA9741F(不知道是不是好的,看见上面有这个芯片),开机故障依旧,这时又怀疑是不是手头这块一体板BA9741F坏了,就用TL1541aC代换,开机故障还是一样的,我确定这块TL1541aC是好的,那就不对了,就这样折腾2小时,天黑了,要回家了,晚上睡觉就想是不是不是高压部分换了,但是不是高压部分坏了,为什么把12V过线断开改上通用高压条能亮呢?
今早一来店里再仔细观察板子,还是没发现什么问题,就试着把12V那个16V 1000微法的电容换了 ,因为找不到16V 1000微法的电容,就换上16V 1600微法的,开机屏亮了,点了10多分钟没问题,就装机点,到现在屏还是没问题。
后来把换下的电容仔细观察外观都是好的 ,用表一打,发现容量不够,就500微法的样子。
写这个不是为了什么,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相信我们的经验和眼睛,特别是我们的眼睛,有时你看到是好的,但是它确实是坏的。万用表才是真理。

网友:
恩纳,启发啊。我谢你了

网友:
修上了就好,但经验有时也很管用,像这样,最先就要把电容换了。。。。。

网友:
这种事都有,看来维修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不错  维修专心 细心是第一位的

网友:
看上去好的电容竟然是坏的,呵呵,学习了

网友:
碰到这样疑难故障的 我一般会把怀疑故障区域内的故障点零件拆下  先测量一遍  其中就碰到过LZ一样的问题的  最怕的就是软故障零件  比如软击穿的二极管

网友:
其实 这和主板维修一样,电容的充电老化,造成充电不足。而且唯一的显示造价比其他的品牌显示器要便宜多的原因就是他的用料差

网友:
东西不能光看表面了

网友:
发现容量不够,就500微法的样子--电容是那個品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黑色的那种,牌子就不知道了,下下来的电容现在尸体都不知道那里去了!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个开机就灭的,换了个8脚的复合场管竟然OK了

网友:
电容最容易坏了

网友:
好啊,我现在有一台明基的看板子上的元件什么都好的,但是机子开机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另外测12V和5V电压有跳变,换了电容也是一样,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那两个9453坏了,还是9471

网友:
电容最容易坏了 一般的是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眼见为实”看来这个词有时也不可信啊

网友:
遇到此类故障不是学习不学习的事,水平越高,故障分析得越深,往往忽视了一些反常,关键是动手之前先观察、测量仔细,再动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