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 不加电

楼主(2009-11-06):
今日收到一台旭日125的机器 故障为不加电  按开关键无任何反映 电流0.00  拆机检测 MAX1999 5V. 3.3V  12V均正常   南桥  IO 均无供电  北桥。cpu。也均无电压   开关上也没有电压  查相关电路元器件 均无短路或者断路  十分不解   所以我问问如果是BOSS 坏 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或者你们有自己的思路能否告知小弟一二 !

网友:
bios 会有可能的。换个试试

网友:
是啊,楼上的说得对,有可能会是BIOS坏

网友(2010-03-11):
我也遇到这台不开机~~ 开始是19V短路了~~后来换了 管子19V不被拉低~但还是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