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原装机的主板,南北桥1.5V短路

楼主(2009-11-06):
HP机器里面的主板 不清楚是谁代工的,此版故障为南北桥1.5V短路,南北桥都下下来了都还是算路,插件的滤波电容都取下来还是短路,请大家给个思路,应该南北桥的1.5V电压不会道别的元器件吧!
在线等,谢谢大家

网友:
是不是供1.5V的哪个管子本身短路造成的

网友:
电压产生电路和后即的BGA IC 都有可能的

网友:
是南北桥上下管供电的下管D基上官S级短路了,吧上下管去掉还是一样的短,管子我量过没有为题

网友:
首先清理一下南北桥焊盘,看有没有短路,再检查1.5的电路,重点查上下管有没有击穿。是笔记本的主板,则要查一下旁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S极相连的大贴片电容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