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reset键,显示器不显示,拔下来就能显示

楼主(2009-11-06):
最近,有两块主板都是插上reset键后,显示器就不会显示,只接POWER键就一切正常,刚开始学修主板,请给看看。在论坛上找了找好像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换 reset 按钮/开关    漏电了

网友:
有台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开关坏了,换上试试

网友:
开关坏了 造成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所以不开机

网友:
开关短路了

网友:
没错的,复位开关坏了。

网友:
复位开关坏了,不用接就行了,现在很少有人用那个按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RESET开关坏了。

网友:
reset键坏了啊。

网友:
reset开关短路,使系统一直处于复位状态,肯定开不了机了,换开关

网友:
晕。这种问题也出来问问

网友:
问这种问题的人太不负责任了,会死人的!

网友:
这不是主板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拿到论坛上太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网友:
RESET键短路了,这种问题自己都不能判断!!

网友:
当然是开关 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