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Compaq Presario V3500 XP声卡驱动

楼主(2009-11-06):
求HP Compaq Presario V3500 XP声卡驱动!!
驱动

网友:
声卡驱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4001-34500/sp34386.exe
声卡微软通用音频架构(UAA)总线驱动 -----35.5M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2501-33000/sp32646.exe
(注:如果35.5M的版本安装出现问题,清尝试下载安装另外一个版本的UAA--17.1M)
17.1M版本 (
ftp://ftp.compaq.com/pub/softpaq/sp32001-32500/sp32395.exe
) --

网友:
用EVEREST 这个软件查看你的驱动型号。上驱动之家下载就行的。
www.mydriver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