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ED开不起机…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1-06):
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查,行管没坏…查三百伏电压正常…查电源IC DP104C一脚300U正常,测其他脚的电压都是0V,再测启动电阻两个180K颜色都变了,拆下来测阻值170多K,测电压150V,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显示器有时放一段时间再按开关就可以开机,但是一关再开就开不起了····

网友:
放几个小时再按开关就可以开一下机

开起来时, 有图像吗?

网友:
没有图像呀

网友:
换启动电阻

网友:
1770ed电源开关会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啊,但是我的机器偶尔能开哦,但是就没有图像,开关的问题?

网友:
拆除SW101,短路R124。测IC101 3#电压。

网友:
显示器已经修复··加焊SW101开关,加焊R104 4.7电阻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