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热地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9-11-06):
大家好,我是刚学维修的菜鸟。今天修一航嘉HK-500-52SP电源,没有5VSB待机电压,我想量一下辅助电源开关管DM311的第二脚的电压,红表笔放在二脚,可是黑表笔放在那呢?ATX电源高压部分的热地在什么地方?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上所说的大电容的负极,可是有2个大电容,随便那个都可以吗?

网友:
楼主明白什么是串联吗?两个电容串联可以当成一个电容来看,这样你能知道哪个是负极吗?知道的话,那你就找到热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懂原理的话,就不愁找到热地了,这个非常简单的,否则修不了电源的,您别再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