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灰线没电压出都这么难搞!(已维修好,离奇呀!)

楼主(2009-11-06):
一个P4 ATX电源短接绿线测(灰线)没电压出,其它各路输出正常,灰线没有对地短路,开始换了339,还是老样子,然后换了7500,还是不行,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测量进LM339的+5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正常的。

网友:
看到200V330UF的电容有轻微的顶部鼓包更换就OK了,经测量这个电容没有容量了,有点想不明白,应该是功率不够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电容 都 鼓包了!

怎么 会有电 输出!

网友:
按下开机键后    才有pg电压      你那可能是   电源不稳  给不了  pg  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