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50i 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06):
Gateway W350i   945集显
故障现象:不开机
检修:接电,待机0。01A,按开机键无反应。拆机后整板目测检查发现系统供电芯片MAX1999,以及3V 5V系统供电的MOS管,稳压二极管都有焊过的痕迹,有一组辅助供电的MOS管也有焊过,主板上的部分绝缘胶贴纸也没有了,肯定是在别处修过的,致电客户确认,是不开机在别处修过,没有修好。南北桥,IO都没有动过,给客户报了价后,开始修板!
上电待机0。01A,测系统供电3V5V电感无电压输出,MOS管下管G极有5V,上管G极0V,处于异常状态!断电后,测整板供电电感都没有短路,有一组被焊过的的辅助供电MOS管的电感对地值只有26欧姆,但跑电路是给南北桥供电的,判定正常!MAX1999控制的系统供电的3V5V电感对地值都有100多欧姆,MOS管经检测也是好的。
通电后继续检测MAX1999 的工作条件,17PIN VCC 5V ,20PIN V+ 19V,6PIN SHDN 5.2V(是19V经过一个914电阻和一个精密电阻57D分压而来,经计算为正常,有些板子上这个信号在10V 左右),18PIN LDO5 5V ,25PIN LDO3 3V,都是正常的。再测3PIN 0N3 5V,4PIN ON5 0V(有些板待机3V5V只出一个,后来知道此款机器开机后才出5V)也算正常!2PIN PGOOD 0V,8PIN REF 0V不正常!
换了一个MAX1999后,无任何变化,想来也是,要是换了MAX1999就好了,那别人也就修好了,呵呵!继续检测14PIN BST5 4.75V,28PIN BST3 4.75V ,换了BST的升压电容,无变化。测了反馈电路也是正常的。想找图纸来看下,不过没有找到!
从待机0.01A来看,LDO3 LDO5 的负载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继续排除了系统供电3V,5V的输出滤波电容后,可以确定是MAX1999的周边某个电容或者电阻有问题了。
断电测了相关引脚的对地阻值后,呵呵!重点怀疑对象找到了,8PIN 的REF 基准电压对地值为230欧姆,刚好手上修的有一块ACER的板也是MAX1999的系统供电,测该引脚的对地值为535欧姆。该引脚是通过一个电容接地的,直接用烙铁将电容取掉后,测阻值正常了,为500多欧姆!
高兴啊!接电,待机0.01A,测REF 有了2.12V 电压,测3V 没有输出。呵呵!搞定!在料板上找了一个电容补回去之后,待机0.02A,系统供电3V正常输出!装上CPU、内存,按开机键,电流一路跳变,接屏正常亮机!
装机时,将关键部位缺少的部分绝缘胶贴纸补了回去,测试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呵呵!主板上有些关键部位的绝缘贴纸是绝对不能少的!!!

 会员7282532元2023-7-28 23:45

网友:
不错啊,查的很仔细,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要想修好本引脚定义必需得知道呀

网友:
这个电容起到什么作用啊。。。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啊

网友:
MAX1999和 MAX8734等 电源芯片 REF 通过一个额定值的电容接地。据说是可以调节 反馈和输出点精确度。,原文是这样的 E文厉害的人看看,
2V Reference Output. Bypass to GND with a 0.22μF (min) capacitor. REF can source up to
100μA for external loads. Loading REF degrades FB_ and output accuracy according to the
REF load-regulation error.

网友:
那英文我翻了下,的确是调节FB的

网友:
2V的参考输出。旁路至GND一个0.22μF电容器。编号可提供高达
100μA的外部负载。载入编号降低FB和输出精度根据
编号负载调整误差
不过这样的问题一般没好班子对照的话 还不知道怎么查拉 一般是想不起来只要不是短路

网友:
出于生存,只有学习,多接别人修不了的机,生意就会越来越好。奶粉钱才会花得爽!

网友:
呵呵。这贴写的精致,在黑暗中摸着石头过河呀。

网友:
写得这么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
精辟!好多看似很难维修的板子,修到最后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坏了,记得我修过一台联想的就是一个外观好万用表量也是好的电感坏了,就是不出电,结果一换好了。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

小贝花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呀

网友:
又赚了好多钱吧,哈

网友:
其实这个机子对电路熟悉不是太难     MAX1999   1632  等电源电路的工作条件就是
1:供电正常   VDD   VCC   VIN  等为
2:ON3     ON5   SHDN#
3:在电路没异坏时   REF  会输出  1.8-2、00的电压3、
4:REF正常输出3V   5V
5L是芯片一通电就会经内部产生的
6:你的确给了一个思路    多多讨论   让我们都有提高

7:自举电容好坏

网友:
5:DL是芯片一通电就会经内部产生的

网友:
不好意思   5:LDO5L是芯片一通电就会经内部产生的        以上写错了

网友:
怎么不测相关针脚的电容,这样估计快点

网友:
小弟不才拿着板凳看戏

网友:
非常感谢武汉天涯浪子和小贝花的评分!
同时也感谢各位回贴的坛友!
这台笔记本的维修报价还可以,呵呵!为公司小赚了一点!
不过我自己的收获更大!

网友:
太感谢了又学到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