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S北桥问题

楼主(2009-11-06):
华硕的W7S被同行把北桥30多个焊盘搞掉了,怎么办呀,给位大侠想想办法帮帮忙。

网友:
30多個
別鬧了吧
這個應該沒救了吧

网友:
30多个,你不是开玩笑吧,如果30多个全是地的话估计还有救。。换版吧

网友:
还是仔细量一下。那些没用的。建议换版了

网友:
30多个焊盘的话想不换板都难。除非都是空脚

网友:
楼主也别是不是空点了,直接换板吧

网友:
楼主,还是不要想了,同意大家的吧,30多处你就是修上敢保这些点不出现虚的毛病,质量保不了。再说有那修复的时间多修点别的机器,毕竟干我们这行的,活要能供上时间就是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