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诊断卡70

楼主(2009-11-06):
华硕m2n68 诊断卡70
没插外设.内存条显卡都没有问题.换了几个显卡试了还是跑70.
显示器灯亮.但不显示.

开始是CPU坏了.现在换了CPU.没用几天.今天电源又换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换个电源就跑70
求高手.
板子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亮,可能是桥虚焊了,因为还在保内,所以返厂了。

网友:
电源功率够不够啊

网友:
开机就70,还是跑到70,你先确定一下是什么问题,这样说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
没见跑的过程````

网友:
那是不跑码,或者是POST卡没有插在第一个PCI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