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加电掉电

楼主(2009-11-06):
精英845GV开机后跑C1掉电后就不停地自动加电跑C1掉电,是不是CPU座地问题啊?

网友:
清理一下内存插槽,在测测有没有电压,不行的话在 加焊一下底座,别老先想着通病啊

网友:
内存 供电   部分

网友:
应该查内存部分的,这种板内存存在问题会有这种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