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2/53 不触发

楼主(2009-11-06):
裸板待机电流0.01 3V 5V都出来了,按键有3V电压,按开机无任何反映,下面该检查那里?

小贝花 -2 如果是基地的朋友指点你修好,请在后面回复

网友:
PC 97551
45 3.3
ACIN 2.X?
晶振有波?
按开关 171 有无3.3-0-3.3
4 SUS ON 有无按下开关抬高到3.3
5 BIOS的 CS # OE # A/d有无波形,,
6 换IO ,
7 刷BIOS
8 换人

网友:
本人业余啊,没办法,没编程器,吧BIOS焊了下来跑维修店刷了BIOS 好了!多谢!

网友:
兄弟 厉害
这个也是很好的维修案例哦
bios参与触发

网友:
1、SIO  2、SB  3、BIOS  此机关键部件

网友(2009-12-07):
还是找专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