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A53 (廣達PE1)LCD沒畫面外接正常

楼主(2009-11-06):
請問一下各位
有誰遇過BENQ A53 (廣達PE1)LCD沒畫面外接卻正常
量測的時候發現DISPON和BLON訊號沒有為高電位(正常須為高電位)
主管這兩個訊號的IC是SiS307LV也更換過了
請問還有哪個地方漏掉了嗎?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休眠开关看看
再查屏供电是否有
没有的话再查查显卡的LVDS模块的供电是否、
还不行刷BIOS试试

网友:
查屏供电和信号电压是否有

网友:
LCD的19V供電正常
也試過更換北橋和BIOS了
情況相同
因為有好幾片主板有相同的情況

网友:
SIS 307ELV是否要滿足哪些條件才會正常工作呢?

网友:
LCD供电一般不是3.3V?19V应该是高压板的供电
你把北桥底下不拖锡或者仔细检查下焊盘存在脱落
LVDS工作条件一般来说就是这部分的供电
南桥你可以试着更换试试

网友:
因為工作不完全
所以3.3V不出來
北橋的PAD也沒有脫落
我是覺得北橋和SIS 307ELV這兩個有問題
但不知道SIS 307ELV的工作條件

网友A:
楼主编的不太像,哗众取宠。

会员152004 -2 不要乱说,这样的情况很多的,LZ不是编出来

网友:
前几天修个A51E架构和这个差不多  也是这个毛病 没LVDS芯片换 放弃了

网友:
修好了
還是U20(SIS 307ELV)的問題
我量測到異常的板子VCC3阻抗都太低
正常阻抗都有好幾K
判斷可能換到不良的IC
再換一顆新的SIS 307ELV就好了
有兩片都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