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喜CRT显示器的数据线断了,请问哪里有哪些数据线买?

楼主(2009-11-06):
一头是VGA头,一头是6+5接线的

网友:
或者怎么改接头?

网友:
随便买一条VGA线就改一下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原装的嘛

网友A:
找条差不多的信号线就可以了,自己改改线的位置就是。
R G B三基色加上三根地线共6根,在有行场同步信号2根,时针和数据线2根,10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把原来的坏头剪掉,再重新焊一个新头就行了

网友:
找条差不多的信号线就可以了,自己改改线的位置就是。
R G B三基色加上三根地线共6根,在有行场同步信号2根,时针和数据线2根,10根线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行场同步信号2根,时针和数据线2根这些在电路板里怎么区分

网友:
其实也只需要6根就可以了R G B  HV同步  地

网友:
时针和数据线不要就行.

网友:
自己接上就 可以 了

网友:
主板里行场接线怎么区分,我的主板行场输入是5个接口的。应该是接1和5吗?

网友:
接了N次都显示超频工作中

网友:
请教到底哪条线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