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1-06):
三星19液晶显示器的平供电是多少啊???

网友:
电源板有5V 12V 屏供电5V

网友:
现在屏闪啊??
原来没影!!
修出来屏开始闪啊??

网友:
刷存储器!

网友:
换一更屏线试一试了

网友:
它是四等小口的灯管!!
拔掉一对就不闪啦!!
我怀疑是高压板!!
明天换下试试!!

网友:
逆变线圈问题比较多!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也不出奇...或者虚焊.

网友:
这样得问题最好先不上电测试,找到具体故障部位在维修。这样容易造成扩大故障

网友:
外接一块高压板就知道是不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17寸以及17寸以上的屏供电基本上都是5V的

网友:
用个单灯孔的高压条试试灯管坏了没,一根一根的试,如果没问题可能是高压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