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5DR-TC 跑00

楼主(2009-11-06):
各电压,时钟,复位基本正常,IO换过了,BIOS重写过了,有朋友说的北桥下面的跳线也跳过了,还是一开机就显00,谁能给个思路?谢了!

网友(2010-03-02):
桥下面的跳线也跳过
___________________
那个是AGP开机用的,不插显卡不开机的跳线,你跳他干什么??

硕泰克主板
1   电解电容易坏
2   CPU座易空焊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也是00,所有电压什么的都正常,bios也重写了,还是00.
板子出现这个问题前是只有cpu供电的一个电容有少少突起(现在已经更换了),但是能正常使用.后来用了二个多月突然就跑00了.
同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先查下cpu 供电时钟 复位,如果正常 家电看看 是否发烫,不发烫就换个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问题 至今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