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最奇怪的问题,进入系统用不久黑屏断电

楼主(2009-11-06):
表现为正常使用电流有:1。4左右,断电时喇叭发出沙沙声音,电流掉到0。99 测各电压都是一样的,南桥换了,CPU供电芯片,都补焊过了。就是不行,哪位碰到过的兄弟支个招啊。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如果是无铅的就要重新做过BGA,回焊没有用的

网友:
三楼的能说明重做什么的BGA吗?D610应该有集成我独立之分,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
拔掉触摸板排线试试,我遇到一例是因进水,触摸板芯片损坏引起的。现象跟你说的一样,折腾我拆装了七八次机器,最后给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修的机子是Dell 640。

网友:
楼主,开机多长时间出现掉电的现象?既然都做了。那你开机时用的是可调电源吧?电池拔出来了吗?建议你不带电池试一试。我见过联想的因为电池出现这毛病的最后拿掉电池正常了。也不见得是这病,你还是试一下。

网友:
最后换了1987 好,估计是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