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屏还能修不!

楼主(2009-11-06):
驱动板换过了!

网友:
线修修看啊    没有 人说100%的 能修好

网友:
这样的大都是屏线和驱动问题的。一样一样代换看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的问题?比如电容失容,鼓泡之类

网友:
屏挂了哦,除非送到工厂修

网友:
这种问题估计修不了,菜单都是好的,应该是屏带的问题,估计外面没有这么好的设备修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楼主先用通用的驱动点下屏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据我所知不能修了

网友:
这种故障,修不了,好果谁说能修 那也只是对付着修的,故障会不定时出现的,所以就不要修了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下屏,看是不是屏问题,如果是屏问题就拆开看看是TAB的屏还是COG的.一般COG的横线都是不可修的.

网友:
我弟弟买了一套机器19万是专门维修花屏,亮带,横线,竖线的.

网友:
大哥,这个屏显示信号信息都正常,那么问题在屏线、驱动板和VGA接口这些地方了!!!!

网友:
给个联系方式 同行收费是怎么样?联系下QQ:97529688 我有几块屏需要处理哈!

网友:
不好搬了 我见到的是 用烙铁连的 牛呀!!

网友:
如果是自己的就修修看丶屏线和驱动坏了大多修不好

网友:
我弟弟买了一套机器19万是专门维修花屏,亮带,横线,竖线的.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指定回不来本钱,开工厂还可以的

网友:
不考虑维修费用问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这个屏是工厂里拿出来的吧。 报废屏,线没有压好。修不了的。  以前我也拿过一批,和你这个差不多。

网友:
扔掉吧,修好不划算的

网友:
98%屏坏    拿个一样的屏代换下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