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维克17寸液晶花 屏

楼主(2009-11-06):
接到一台赛维克 17寸液晶 花屏 ,高压板无明显痕迹,驱动不知道怎么测,能否请高手给个维修的思路,谢谢。

网友:
驱动板的大芯片是GM5621-LF,还有一个多端稳压器KP1500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先排除屏。剩下驱动板的可能就最大了。不过前提是供电正常

网友:
请3L的朋友,详细说明一下,供电正常,也能进系统,就是中间花掉了,有一些线,屏是好的,请问该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