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好系统啊 很简单 又很复杂

楼主(2009-11-06):
今天买到一台新神州L4300笔记本,里面自带LIUX的系统,后来觉得不好用,想直接做XP系统,用了GHOST9.2 装系统,分区好后 直接装系统不进,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没有IDE ,SATA的,都改动不了~  进WIN PE   不能读出硬盘,什么东西都没反映~~  谁能教一下``

网友:
要刷BIOS才能装

网友:
用安装版试了吗

网友:
该不是把硬盘搞坏了吧

网友:
原来LINUX的系统,好像windows不认识分区的吧。你先要删除分区才可以安装系统
文件格式不对

网友:
重新分区。。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要刷BIOS 才有用的

网友:
liunx系统的格式是Ext3     Ext2  windows 是不会默认的。  割掉硬盘从新分。 PQ

网友:
DM重新分区。这跟BIOS没关系!

网友:
重新分区.就会好的

网友:
没认分区,从新分区是对的

网友:
有些机子要刷BIOS   假如不刷的话,那就硬盘下下来接到其他电脑上挂盘GHOST

网友:
用DM重新分区  再装应该就行了

网友:
已经解决掉了,那机器只支持只VISTA, 安装版什么的都搞尽了,脑壳都搞烂。以后都不碰神州的东西了~

网友:
唉 来晚了 搞个9.5以上版本的GHOST PE就可以认出串口硬盘了

网友:
先DM下,再进PE,在PE里做XP系统。楼主试下

网友:
不是机器只支持vista系统,是需要设置或刷bios版本可以安装xp系统的

网友:
拿下硬盘到其他机上重新分区,烤好系统再装回去

网友:
释放硬盘隐藏的工具:在DOS下输入HPA.然后再HPA/CLR清除这下隐藏就OK啦.联想全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