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6):
华硕P4RD1-MX主板,开机就显示ASUS P4RD1-MX界面不动了,没有死机,用键盘重启可以,这是什么问题,电压没问题的
华硕
华硕主板

网友:
好像是在检测试硬盘还是什么硬件吧?

网友:
BIOSS有问题··放电··

网友:
按
TAB
键查看当前检测位置,从而判断故障

网友:
BIOS刷了问题依旧.....没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