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华lc-37r26修好后开机一段时间就烧管,烧保险

楼主(2009-11-06):
开始就是保险烧了,我就查了一下,换了电源芯片,场管,二极管,保险也换上,好了,有个5V输出,全都插上24V,18V也都有了,先是待机,再开起来,灯管亮了,也能用。客户拿回家,用了半个小时,又懪了,我又把电源拿回来,查了一下,换的那个场管坏了。保险也坏了,换了一个功率大一点的场管,再用,还是一样用了没多久就说是又坏了。再换再懪,我受不了。查也查不出什么,都是正常的。
这个还是在去杭州聚会前就拿来了。放在那没修,现在修好了,就是用不了多久。这事情我也跟大修提过。现在希望有经验的高手们给点见意。再从什么地方入手。
传个图片,标注的地方就是容易烧的管子。再说明一下,镇流管也换过了。

网友:
先在各电源接假负载,以确定电源或负载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是不是某元件热稳定性差,或电容漏电,变压器性能太差之类的,只是猜测,呵呵

网友:
把300V滤波电容 初级的几个高压瓷片 次级整流管都换了试试 有些疑难杂症就不要相信万用表了 还有看上去好像是个半桥逆变电路 那电源管坏了要两只一起换 质量要过关

网友:
就大电容坏了

网友:
你没看看开关管S极对地的电阻吗

网友:
两个管也换了,电容没有换,呵呵,其实好多的都动过了。再动下去也没有可动的了。我现在想买个新的了,不想修了。我已很累!!!!

网友:
建议楼主把大滤波给换了  我修到炸机的机器一般都要换大滤波

网友:
把开关管的D S级间的陶片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换电容试试,如果这样你就轻易的换板,那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还是一样修不好的。维修就是要耐心

网友:
开关管尖锋吸收电路中的电容,电阻,二极管有没有换来试试,个人认为可能是当开关管截止时产生的浪涌电流没有被吸收掉,所以导致击穿管子.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的可能性大一点,换换试试看

网友:
换上管子质量怎么样?100%保证?另外400V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
应该测一下电流看是否超载。

网友(2010-03-18):
以上都查过了,如果没毛病的话,那就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以上都查过了,如果没毛病的话,那就是变压器坏了
引用 网友A:

呵呵,变压器一般是不会坏的,反正维修这些年没有碰上过,对于烧管子看看初级吸收回路上的元件,这种板子可以从机器上取下来单板维修,至于24V可以找个灯泡做负载。

网友:
支持10楼老郑的说法。

网友:
取样电路检查 了 么 ?

网友:
我的经验是先试验半小时...............是否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