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高手不要进··

楼主(2009-11-06):
今天接一块主板··华硕A7V8X-X    AMD毒龙的东东··开机自动进BIOSS··还提示CPU倍频那里出现红色的说明···电池有点·恢复默认设置也不行·把1.44M禁用后F10开机又有1.44M·明显的保存不了数据··当时测试跳线上的电压感觉正常···有3.3V··诊断卡显示9F95··键盘绝对没问题····换了CPU··就不跑马了··就没量电压了···BIOSS都进了·其他的肯定就没问题了···关键是自动进BIOSS后·是CPU的倍频调节哪一栏··旁边都有说明的嘛··全红··拜托各位··我后来装上去的CPU是好的··

网友:
靠··谁能教我跑BIOSS电路··9F是线路故障?

武汉天涯浪子 -2 知不知道什么叫礼貌?
子小龙 -1 太嚣涨了吧

网友:
刷存储器BIOS

网友:
补充问题·:主板上有一个CPU跳线图··但是没看到跳线位置··上面标有··100  133  166  140   150   170   180   190字样··并且有详细的设置开关··但是就是没找到··我另一块主板就看到了··这块难到没有?

网友:
靠`应该不S是BIOSS的问题``怀疑U有问题``大算把这个U换到别地试下`

网友:
靠 估计高手是不会进来的 为什么?靠 这就不用我解释了吧

网友:
BIOS非BIOS,打算非大算。

网友:
???靠···你们都打鸟语啊?打算非大算??晕··有编程器我早刷了··靠··就是想听听有经验的朋友说说···帮忙判断下···

网友:
yun

合成科技 -6 你不知道灌水要扣分吗?

网友:
同意版主的,bios非bioss,打算非大算,更非大蒜,楼主才像是在打鸟语。另外,请楼主注意一下素质,这里是我们的学习园地,在这里爆粗口,会影响大家学习的氛围的……

网友:
BIOS写成BIOSS啦,这样也行?

网友:
???靠···你们都打鸟语啊?打算非大算??晕··有编程器我早刷了··靠··就是想听听有经验的朋友说说···帮忙判断下···
引用 网友A:

礼貌;;礼貌;;这位兄弟杂这样说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样的态度可能有点问题,换一个角度,人家也用这种口气问你,你就算知道,你会告诉他吗???

网友:
俺错也·错也···跳个舞给你们看··请见谅··

网友:
楼上的几位兄台,我真是晕了,你们算是高手吗?人家都说了不是高手不要进了,既然你们进了,还解决不了问题,你们进来干什么?
楼主是高手中的高手,用的板子也是极品的板子,你们看不出来吗,我们的主板就是有个BIOS,也就是一个BIOS,他的是BIOSS,也就是说是多个BIOS喽!
高人就是高人,都是有个性的,我们论坛里这么多版主,我真没发现有哪个包括帮助人和向人求助敢用那个字的,只有楼主,才发帖9分钟而已,就靠、靠的,我真佩服楼上的那些兄台,还能有耐心给他解释!
说实在的,我今天心情不好,否则,我才不会跟你抬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