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电源

楼主(2009-11-06):
利用上班空余时间做的电源,今天终于大功告成了,以前提到不足之处总算完善了 这是整体图,外观还可以吧, 这是工作在恒流状态,红色指示灯亮, 这是工作在恒压状态,蓝色指示灯亮,[localimg=180,135]4[/localimg]呵呵这是俺自己做的标签

网友:
佩服 佩服  楼主怎么做的啊

网友:
是啊用ATX改装的,买一个新的要215大洋,而且只有5A输出,于是我想着找废电源按坛子里那个ATX改装电路图做一个,花20大洋买个数字表头,花几元大洋买接线柱,开关等,觉得挺好用的

网友:
制作成本是多少,那个显示电压的好像很贵。。。。。。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发个教程啊,让俺们这些菜鸟也试试,呵~

网友:
红灯蓝灯是怎么接的LZ不妨出来说说

网友:
楼主说说详细点的过程,越详细越好啊,我这样的看不懂有深度的你提的那个帖子啊

网友:
这个霸道。就是不知输出短路的话会不会冒烟烟

网友:
很不安全,建议还是买正规产品。

网友:
建议楼主把原理图画出来。最主要你这个电流调整电路和电压调整电路有没有带保护??

网友:
放心输出短路也不会冒烟的,最大电流限在0~6.5A内可调,例如当你电流调在2A短路以2A输出,恒流电路工作红灯就亮,当你负载电流小于2A时恒流电路不工作,恒压电路工作蓝色灯亮,正常供电,至于11楼说的用正规产品安全,我觉的也不一定,新买的电源有的很水的,自己做的嘛 ,有种小小的成就感,至于8楼说的红蓝灯是用一个LM358做个比较器,358的2.3脚接7500的16.15脚,

网友:
图在下用电脑画不来,PROTEL99SE在下不太会用

网友:
不考虑散热问题的话搞个面板更好看,用这样的电源修笔记本的话还是有点慌的,楼主能做出来也很强大!

网友:
真是个小牛牛,算是高工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不错,学习了。有机会我也会想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可控性要比串联式稳压好的多了。

成品试验电源都是串联式稳压设计,如果调整管击穿,会将输入端的高压直接加在负载上。
开关式稳压电源则不会。

网友:
我也改好了一个,,就是表头卖不到,大部分都是220V的电压表,电流表还好找一点

网友:
17楼的头像MM真可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