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键盘口不能用???

楼主(2009-11-06):
华硕AM2 N61,能点亮,在LOGO时,说什么15S后自动关机,键盘用不了,KB口电压,5V,正常,对地也正常,就是用不了,以前这片板是开不了机,花了五元钱,买了一个桥,做上去好了,但是KB口用不了,先想的是I/O,换过还是不行,请各位大虾指点????桥应该是好的,这个桥是我花25元在地摊上收,换桥后,再将板卖了20元???

网友:
收回后,量测收的桥是好的,大家放心,桥好的

网友:
你再看看接口是不是好的

网友:
键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15S后自动关机是USB的供电过流检测电路检测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