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VL830D不开机

楼主(2009-11-06):
昨天接了一台紫光VL830D本本,刚拿来客人说开不了机,后经盘问最原始故障时无声音,自己拆出来左弄右搞搞得开不了机!

  通电3M,5M都正常。按开关电压拉低就是开不了机。电流固定在0.24A 不跳动。

     希望能给一个思路。  谁有这个图纸,发个给小弟。。。

网友:
0.24  CPU电压应该没有出来  自己鼓捣坏的 大多是短路把芯片烧掉了  你拆了慢慢查 先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