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改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1-06):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我手上有一块X60的笔记本屏,好像是偏色的,想把它改成液晶显示器专用来修主板用。请问要加些什么配件,改动什么地方呀?屏是IBM X60的原装屏。外壳不要。挂墙上能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要一块驱动板一块高压条,按键什么的。关键是你自己会不会改,你连需要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估计你是改不了的,还是找专业的人改吧

网友:
很好改的,老笔记本的屏一般都是单6  20P的屏线  就用通用的驱动板 在加个单灯的高压条,在按键  随便刷个程序OK.不过你能改屏需要哪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你可能改不了

网友:
我就改了一个,用块玻璃作架子,很好看,找个时间给你上个图。

网友:
驱动板2025L   单灯高压条  12V电源  对应的屏线  就OK了

网友:
卖板时让他们给写好程序就行了

网友:
驱动板,高压条我知道。屏线的话如何选择呀?按键我不用也没事,就用线搭一下吧

网友:
好改 驱动 高压板 12v电源 接上就ok;

网友:
2L说的对我看也改不了   屏供电接地千万别接错了 不然你的驱动板 就连你那已经受伤的屏 就彻底受伤了 还有该好了运气好驱动板跟屏兼容了就亮了 运气不好还涮MCU 不知道你有没有程序和BC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