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CT-M2走d1

楼主(2009-11-06):
本人接一块精英945GCT  M2  开机走98到D1 就停住了   bios刷了,IO也换过了 。内存1.8V ,0.9V,3.3V都有,但内存槽时钟好像有点偏低只有0.7几V,其他电压也都正常,主板有复位。把内存拿了还是走D1。时钟晶振也换过,还是不行 ,我已无计可施,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张检测卡试试,走码的顺序不太对
这个板的通病是CPU座虚焊,按着开机试试

网友:
别忘了··内存控制器是集成到CPU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