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5寸显示器满屏横线闪动

楼主(2009-11-06):
一台15寸七喜的CRT显示器。满屏的蓝色细线闪动,把场块输5脚的那只0.22uF电容换掉情况依旧。接下来不知是滤波电容故障还是场块本身的问题呢?因朋友问到,机子不在我这里,所以我没办法排查。看下有经验的朋友指正。

网友:
看图片有点像与视放电路有关

网友:
朋友说视放板上电容没坏。

网友:
不一定是场部分,可能是视放电路,

网友:
数据线视放板等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看一下蓝枪的视放三极管

网友:
这种现象有点少见,但很有可能与视放电路有关,可以把三枪调换试试看

网友:
视放管子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