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50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1-06):
跑50不知道为什么,做个南桥好了,请高手们说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
将当前BIOS临时区内的CMOS值存到CMOS中。查电脑主板中CMOS芯片及其周边电路。

网友:
都没说清楚是什么板啊!AMD的跑50的一般是桥空焊,如果不是AMD的跑50就是档机,那范围就大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