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的断电再通电再断电通电,这样一直循环是为什么

楼主(2009-11-06):
把源打开,触发后就自动的通电断电再通电,这样不停的循环,请教高手们,这是为什么

网友:
什么板,跑什么码,查过哪些等等都没说呀

网友:
品牌机不过内存会这样,不知道你的是不是?

网友:
主机检测到某设备不过的时候就会重启 尤其是品牌机器

网友:
内存检测没有通过

网友:
我有块精英的845GV-M2就是这种现象,内存供电都正常,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是HP的板,隐隐约约看到诊断卡跑了几下就掉电,一会儿后又自动通电跑了几下又掉电,诊断卡不是很亮的跑,而是光线很弱的

网友:
是不是4PIN电源插口,你拔下试试,如果不断电,那就有可能是CPU电路短路了

网友:
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
换一下电源

网友:
自己先说说是什么型号的板子吧,这样才好给你出主意啊  你总不能让我把intel的板子修的不是自动上电吧

网友:
精英的好些板子不上内存会这样

网友:
刚更换完i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