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近3个月+RMB390 惨痛教训换来终身残疾的富士S8100

楼主(2009-11-06):
故事还要从今年8月初开始说起, 说来也真是巧, 去年8月10号在taobao 网店买的水货富士S8100,刚好过了一年整的保修期,它就坏了!

事情的起因是我女朋友拿着我相机摆弄,要出门拍照,结果发现忘了插SD卡, 然后关机,装入SD卡,再开机................突然发现相机不工作了,电源指示灯都点不亮!

起初我判断是电池那个位置接触不良或装反了,后来发现不是!

即使插外接直流电源,还是点不亮相机,这下我郁闷了

然后到中关村摄影论坛发贴求助 ,原贴在此:http://dcbbs.zol.com.cn/61/752_600686.html

   "S8100无法开机!!!急!急!急!!!

  刚才我女朋友未得报恩不能归拿S8100正常开机了,后来我看没有插入SD卡,于是关机, 插入SD卡后发现无论怎样弄都开不了机了!!!
可以肯定电池有电,而且换了其他电池也是如此! 根据网上其他方法将电池取出重装 仍然开不了机,无论按开机键还是回放键秒钟相机均无任何反应
求教各位达人,碰到类似问题应该如何处理?
本人在苏州,去年8.10号在杭州网购的水货机,今天8.16号刚过保修,也真够背的(其实卖家承诺的一年保修也是扯淡骗人的把戏)
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苏州没有富士相机的售后服务店,只有附近的上海有!
在问题没有完全确认前我也不好贸然寄去上海,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寄过去免不了要花费一大笔银子 ,哎,闹心~~"

后来在 my8100  网友的帮助下知道了问题所在,此人性格有点怪,呵呵,不过人还是比较好的,还在QQ上视频指导过我

"你看在卡仓的旁边有个微动开关用牙签轻轻压下,如果能开机就用热熔胶点一下。当然在取卡时要关掉机子的。另外要看开关键的手感有无异常,好多的mm扳过头就把开关柄钣断了,这时你轻撬下开关键就可以看到了残根。用牙签波动还是能开机的。第1手柄的手感决定故障分界线,第2卡仓开关请你详细甄别。不明白的可以加我QQ:676843412,注明8100我修相机很久了希望能给8友带来快乐和方便。 "

然后动手拆机,准备自己来修这个小毛病,谁知这个时候,一不小心将LCD屏线与主板连接的基座上面的塑胶压条拆断了,印象中好像没使多大力啊.......囧

事后也确实通过点胶将那个微动开关修好了,但郁闷的是LCD屏线插不上,LCD没法显示了!

然后又是一阵折腾,在网上发贴求助那个基座型号,问了一圈人,没人知道 ,
在淘宝网上搜索,发现找不到相同型号的,
而且即使有相同的配件,我们公司的电子工程师没有能力将基座吹下来,虽然公司有热风枪这个设备,但不敢保证吹下来主板其他零件不坏!

就这样又耽误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在网上继续寻找高人,并最终找到了本论坛的"合成科技"版主这里

于是将相机顺丰快递到广西他那边,让他帮忙换个基座,好像修了有将近十来天吧,赶在*过滤*节前将相机发回了苏州,结果到手一看,遭了,旧问题没有弄好,倒折腾出新问题了!----------开机显示"镜头控制错误" 并在拍出的照片有一圈黑印!而且那个LCD屏显示也有问题!---------事后据"合成版主"讲是因为虚焊的问题

不得已过了*过滤*节后十月初又将相机寄到广西去修,这次前前后后共折腾了将近个把月时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见合成科技版主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0407-1-1.html

照片呆会儿再上,说了这么多,就是提醒大家尤其是新手,在拆相机这种比笔记本电脑还要精密得多的电子产品时,一定要细心,不可大意,否则就会想我一样-------耗时近3个月+RMB390 惨痛教训换来终身残疾的富士S8100----------相机现在的LCD显示仍然有点问题,不过也懒得再折腾了

网友:
确实如此,机器是我经手维修的.在第一次发过来的时候,我给更换了卡座,更换后试机无故障就发回去,当时有拍照片确认效果.谁知道机器回去后出现镜头控制错误,按下微距键后机器可以将镜头伸出来,但马上又提示对焦错误,图像模糊,开关几次后能正常使用了,图象清晰了,但是在左上角和下角均有一块黑斑.发回来给我返修.

再次接到机器后,试机,确实如楼主所说,然后拆机检查,发现CCD光学防抖动作异常,一直在抖动,但是不能正确到位,维修后,目前基本可以使用,就LCD显示部分,图象有一点发白,由于原LCD效果不明,未能确认,但一想也不是什么致命故障了.,拍照经楼主确认无故障后发回去了.

实话说,这机器没有彻底解决所有问题,我心理很遗憾. 目前大故障没有,就是LCD屏显示不太正常了.

网友:
哦,忘了提了,在弄那个LCD排线的时候 还将主板上的电源保险烧坏了一个, 这个还是在 合成科技版主的指导下发现的,就是那个F2的保险,2A的

网友:
确实如此,机器是我经手维修的.在第一次发过来的时候,我给更换了卡座,更换后试机无故障就发回去,当时有拍照片确认效果.谁知道机器回去后出现镜头控制错误,按下微距键后机器可以将镜头伸出来,但马上又提示对焦错误,图像 ...
引用 网友A:

哈哈 不管怎么说,能够修成这样也不错了,还是很感谢你!

当时我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送修的,也不知道现在这破机子能够顶多久

之前我就有意想将本人的经历发上来跟各位网友分享

在此也提醒大家 特别是新手 在拆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否则很可能本来是个小问题,结果导致不可收拾,比如我自己 ,哈哈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水货机也好,还是行货也好,问题都在使用上,多是不正常的操作造成的。这非质量问题,行货也是要收高额费用的。

网友:
相机是精密的机械和电子组成的,拆机要十分小心。
像你这样折腾,不死也是重伤。
能修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关于lcd发白,我认为是排线至屏之间还有虚接的地方,不过暂时不影响使用。

网友:
相机是精密的机械和电子组成的,拆机要十分小心。
像你这样折腾,不死也是重伤。
能修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关于lcd发白,我认为是排线至屏之间还有虚接的地方,不过暂时不影响使用。
引用 网友B:

很遗憾,今天开相机的时候LCD屏还是彻底的挂 掉了,显示突然晃动得太利害了, 不知什么原因

之前花大力气搞的LCD还是没能坚持下去,哎,伤心中

现在拍照只能用电子取景器了

网友:
发过来,来回的费用我出,我就不信了,一个LCD问题我竟然搞不了,只要屏没坏,飞线我都飞好它

网友:
发过来,来回的费用我出,我就不信了,一个LCD问题我竟然搞不了,只要屏没坏,飞线我都飞好它
引用 网友A:

呵呵,发过去没有问题

但我担心快递路上要是再震坏了, 恐怕就不好修了

毕竟这从苏州到广西来来去去的两三回总共走的距离都快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了,呵呵

网友:
我这次包装的方法就没问题,不用担心。

网友:
我这次包装的方法就没问题,不用担心。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昨天下班回去试了一下机,发现LCD显示又不抖了,

前两天抖得利害,放了两天又好了,晕~~~

看它什么时候完全显示不正常,我再联系你吧

网友:
现在富士的S8100的镜头CCD防抖的故障确实很难修好,LCD的排口可以斜着装入比较好安装 。 你所述的故障一般都是不小心把微动开关弄断了 造成不开机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