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维修经验

楼主(2009-11-06):
开机灯亮一下,心想这是IBM的通病,3421和3410的问题,直接换一对新的还是不行,换回原来的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最后一朋友让在焊接时不要用助焊剂,焊回原装的3421和3410后OK,换新的还是不行。总介:认为T系列的板子最后先加焊,别用助焊剂。

网友:
没出现过这情况啊 碰到了算是

网友:
那是你买到翻新的了,我买的全新ADP3421百试百灵

网友:
俺用的可是全新的,都没开封的,用旧的就不说了。

网友:
换新的还是不行,估计那个新的零件有问题,有可能是静电导致新的零件部良

网友:
你的助焊剂太差了。

网友(2009-12-16):
怎么可能怪 助焊剂呢  有点荒唐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