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庆祝◆TP-R460硬改2805NR◆工程今晚↑顺利竣工!★★★瞬间升值30倍

楼主(2009-11-06):
http://www.chinadsl.net/bbs/thread-39733-1-3.html
我的原创贴!截止今天,各版本410/460均已完全改版完成 ,事实证明410/460硬改2805是不二之选
http://network.pconline.com.cn/pingce/0708/1091985.html2805详细介绍
TP-R460硬改2805NR※工程今晚↑顺利竣工,完美解决所有问题,正在稳定运行老化测试中!至此发贴庆祝
!
11093 0

网友:
过程没写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要换内存,闪存改线路飞线

网友:
呵呵.......我一直在用海蜘蛛软路由!4兆包月,浏览网页竟然比直接单独拨号的快!!!

网友:
你要是能把那个固件 刷写 说以下  就好了 ,
还有就是88E6218-LGO  的 升频 的 那个 脚

网友:
刷固件需要拿下FLASH用编程器烧JTAG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成功
关于超频的问题需要拿掉一个电阻
判断是否超频的依据是看CPU灯启动时间的长短
超频后启动时间缩短

网友:
这么折腾还不如搞软路由呢,好用呀,我公司就用海蜘蛛,ro的软路由不会用。

网友:
软路由不是说用就能用的很耗电的吧

网友:
这年头 牛人实在太多了
。。。

厂商都要哭了!

就是刷固件+飞线吧!

网友:
升级CPU是正解,不换CPU很难跑起来

网友:
无需换CPU,磊科2805用的是同一个芯片只是TP-LINK频率锁定在100MHZ磊科是150mhz硬件超频150MHZ即可,我已经帮朋友改了十几台410都非常稳定

网友:
我的410 cpu不是M家的,是否要换cpu呢

网友:
我的410 cpu不是M家的,是否要换cpu呢
引用 网友B:

410应该都是88E6218,可以硬改的,

网友:
还是喜欢用自己做的ROS好用
虽然多耗点电 但是上网速度确实很不错
我的ROS都是3000+256 用的TF卡做硬盘
确实很不错

网友:
软路由那是一个强大,但不适合家庭使用啊,普通路由只有5W-10W而软路由可就麻烦了,一般在200W左右,有的也得100多W,那电费………………

网友:
还是喜欢用自己做的ROS好用
虽然多耗点电 但是上网速度确实很不错
我的ROS都是3000+256 用的TF卡做硬盘
确实很不错
引用 网友C:

光你那个TF转IDE的接口 ,就够买个改版的2805了,软路由一般适合企业和网吧使用,

网友(2009-12-13):
其实改也不难 只是没资料!

LZ只是来显摆的,改法资料只字不提,刷闪存 扩内存.飞线对这里的人来说都是小菜!

网友:
我家里用的一个老K7 1600,现在是512M,80G ,06年装的FreeBSD,WEB,SAMBA,FTP等服务器都可装,防火墙用IPFW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