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

楼主(2009-11-07):
手上有一块845的主板,上面有一个叫PPT 0710s pm45-1030M的塑料壳的东西,主板上对应位置的背面有16个焊盘,但是只2,3,4,6,7,8,10,11,12,14,15,16脚是有引脚穿过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
PPT
主板

网友:
网卡隔离芯片

网友:
应该是网卡过滤器

网友:
应该是网桥吧 起到信号滤波 抗干扰的的作用. 里面其实就是几个线圈

网友:
同一个东西怎么这么多称呼?有高手出来一下正规一点的名称吗?

网友:
我都叫这个玩意为隔离变压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