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OC TFT20W90PS (20')驱动板坏,用什么通用板代换?

楼主(2009-11-07):
一台AOC TFT20W90PS (20')驱动板坏,典型故障是电源开关失去作用,开机后绿灯长亮,联机无显示,黑屏。
1、用通用板GM2621代换,虽然可以显示,但有雪花点,色彩失真,改变跳线也不能达到最佳模式。
2、改用AOC  193FW的全套驱动板和高压板点屏,色彩和分辨率都非常好,但是屏幕右侧有约7CM宽的黑色空间无显示,下方有约4.5CM高的横向区域重复显示屏上部相同的内容。
3、原装的驱动板只有一片24C16WP,应该是存贮彩显信息和屏幕静态参数的,请教同仁:一、这驱动板可用什么板代换?二、原装板上的RTD2120是它的MCU吗?因为跑线路只有它与24C16联系。
先谢谢了。

网友:
你22的机器用19的板子代换肯定有一部分是显示不出来的,鼎科2621可以通过写程序进行程序的兼容,或者你可以更换乐华93A或者91B 试试

网友:
嗯,通用驱动写进专用驱动就可以了,我有台22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二楼的大哥:新程序可以在哪里找到呀?

网友:
你的通用板就可以,说的画面多出一块是程序不对,换个程序就ok

网友:
买驱动板时你告诉卖家屏型号,让他给代烧个程序。

网友:
我有你要的机子专用程序

网友:
AOC TFT20W90PS (20')驱动板写过都可以了。。

网友:
用NTA91B就可以

网友:
用乐华 3451 的写入相应的程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