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供电管代换

楼主(2009-11-07):
一主板测量cpu供电管全部击穿 型号为 SUB70N03-09BP
请问这种管可以用什么代换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CPU 旁边的一般都可以代换 ,没有什么标准统一型号

网友:
楼上的我的意思是坏了的管子型号是SUB70N03-09BP,它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
我一般都是从废板的CPU供电那拆     体积大小一样就可以的

网友:
只要大小一样,就行了

网友:
3楼不要误人子弟,支持8楼
最关键是电流值要大于等于原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