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way 450rog笔记本没有声音

楼主(2009-11-07):
放音乐看电影一切都正常,可就是没有声音。插耳机也没有声音。可是可以录音有波型,但播放录的音也是没有声音。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都换过了,问题还是依旧,现在就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请高手们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你要去查电路,不是换了声卡和功就放会好,还有小东西最要注意

网友:
测声卡芯片的35脚有没有音频波形。

网友:
个人建议换个耳机插口试试

网友:
测过有波形可就是没有声音

网友:
现在声音出来了,插耳机正常,但用喇叭有杂音,现在真的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请高手们帮忙,谢谢了!

网友:
重新装驱动

网友:
我的华硕本子也是这样的,不过刷了最新的BIOS好像杂音就没有了

网友:
是爆音吗?把音频管理里面的音频电源管理关掉试试看

网友:
我们跟的不是帖,是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