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07):
接一客户DELL 1400本,外接一切正常,内接不显,刚接的时候已经快要下班了,第二天来了一检查有背光,无图像,开始已为是屏坏了,就想给客户报价,后来一想要确定才行,就把屏拆开了,把屏线接口用酒精,认真的清洗了一下,待酒精干后,接好试机,图像出来了,也可以进系统,这时候开始装3D测试,我用的是03的,跑第一遍到一半的时候死机了,再重启跑第二遍,还是死机,接着又跑第三次,结果出现花屏了,这下问题出来了,确定问题就出现在显卡上了,给客户报价谈好了以后,开始拆了,这个本是独立的显卡,显卡打有白胶,用风枪烤了一下,把胶取掉后,在显卡周围刷了点焊膏,放在我那红外BGA机上开始加焊,完了之后,装机,测试,连跑3D03一下午都没出再出现问题了,维修结束,等着客户来取机了

网友:
DELL的这款本本,显卡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
在周围刷了点焊膏就行了吗?有点担心焊膏不能充分进入芯片底部,我一般都是滴松香水

网友:
占用发下红外BGA全过程, ,这张是上机拆焊前的 ,先设定好有铅的温度,上180,下190, ,之后开始加热,中间可无人值守, ,中间等待的时间就不说了,大约五分钟温度上升到设定温度, ,温度上升完毕,开始取桥,一般我都用镊子来的 ,取完桥后,我们可以按下功能键上的停止,这时候就不用管它了,它会自动降温的, ,取下桥后,温度还没有降下来,这时不能动板,以免掉件,等降到五六十度的时候,再去拿板,等板完全冷后,把焊盘用烙铁拖平,最好不要用吸锡线来拖,吸锡线拖平更不利于焊接, ,然后设定好温度,准备开始焊接,拆焊和焊接温度都是一样的 ,开始焊接, ,加温的过程中,可以不用管它,让它自己运行就可以了,等待8分钟左右,温度上升完后,我们可以用镊子轻轻动一下桥的边,有利于锡珠和焊盘更好的连接,注意不用能力,否刚白忙活了, 这个时候焊接的过程就完程了. 另附两张手工植珠的图片, ,设定852D的温度,开始加焊,注意高度, 希望朋友们看后,可以多多指点

网友:
我发现红外的机器做板不易变形,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期待能上点机器的高清晰照片

网友:
好羡慕LZ的设备,我就欠红外BGA机了,加油攒钱。

网友:
跑3D也能跑出问题啊,学习了。以前遇显卡问题,可以显示的话,我也跑3D试试。

网友:
有背光,无图像肯定是显卡问题噻,直接做显卡就OK

网友:
前面的老兄 问一个问题  在把芯片往上做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把板子用吸锡线托平    不拖平的话芯片就对不准了 就容易跑偏  不是吗?

网友:
用烙铁拖平就可以了,吸锡线拖的太平反而不利于焊接

网友:
我以前学维修的时候看师兄没做桥就不用吸锡线,都是用电烙铁托平的,装桥的时候注意动作不要太用力了。

网友:
楼主 的技术真好 不知道楼主的装备买成多少

网友:
BGA机器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块红外发热砖,外加温控表、探温头,上面螺旋风枪,自制一个就ok了。

网友:
红外设备自己动手都能做,简单的很,1000一下能搞定 了

网友:
好象就是哪个JACK的作品,也称三温区

网友:
LZ在BGA过程中一直有一个银色的亮线是什么,请问是探温头吗?

网友:
楼主,你用的红外BGA用下来觉的比热风的强吗,红外与reengineering哪个比较好用

网友:
BGA机器就是主板的杀手啊..呵呵..经典的维修流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