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纯平显示器行幅不能调

楼主(2009-11-07):
一台联想纯平显示器行幅不能调,行幅太宽,TIP122没有坏,线路上基极和地是相通的,请问各位这怎么修?

网友:
调行幅一点没反应吗?这种毛病虚焊的多,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不行换个数据试试。

网友:
线路上基极和地是相通的,肯定不行,122C极电压在几伏到几十伏之间变化,电压越低行幅越宽,主要查它们为什么相通,排除短路故障即可修复

网友:
线路上基极和地,不是想通的。

网友:
行幅平整吗,不弯曲把
行电压,逆程电容问题
在就是数据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看有抛物波输出没.........?检查TIP122外围的电阻,以前遇到一个下拉电阻阻值变大了,造成不可调.

网友:
原来是BF423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