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不能识别的内存怎么修

楼主(2009-11-07):
手中有几条坏内存   用好的带它  用REST 测试 不能被识别 和没插上一样   请教高手用什么工具 维修   还有几个插上就报警不能启动主机 又怎么修  先谢谢了

网友:
先确定你主板的南北桥是否符合维修要求

网友:
用478针865PE或865GV的主板检测就可以了